在线等,求助个简单的固件问题

楼主(2014-03-11):
WD硬盘
家族是 Mariner
fw: 01.01a01
我需要刷哪个通刷固件啊
硬盘

网友:
哎,怎么说呢?你那图片只有你自己能看清吧?!

网友:
顺便把你的固件可以共享下

网友:
``固件太大了···,我也想上传几百兆啊。我这龟速网,还是借的隔壁的

网友:
如果是刷固件,对上家族,和BIOS版本(就是常说的微码)
如果,做通刷,对上家族和板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