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svN卡 换A卡 成功 BIOS 分享一下

楼主(2014-03-11):
接到一台同同行的asua f8sv 开机不显示 能听到开机声音 外接花屏 BGA显卡 无效 原机是 G86-600-A2 正好手头有一块A卡是hd2400的装上不亮 记得之前说换A卡需要刷BIOS拆机 开始找bios 找了好多个 有的不亮 有的键盘开机不能用  换到第三个的时候机子不触发了 郁闷 仔细检查发现BIOS 没有焊接好 加固后触发了 装显卡亮机OK。

华硕F8SV 改ATI 显卡 BIOS.zip

网友:
很好  显卡版貌似不便宜  手里有如此类显卡的 有福了

网友:
A卡的芯片型号是什么?

网友:
请问 显卡可以刷bios吗 新手 给我扫扫盲! 没听懂

网友:
很好  显卡不便宜  手里有如此类显卡的 有福了.

zhoufude -1 重复资料

网友:
这个是需要刷主板BIOS 的 显卡 HD2200 HD3470 都可以用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N卡和A卡也能互换??电路能一样吗?

网友:
这都可以??其他电脑行么

网友:
电路是一样的 就是需要刷 bios 前提是要有编程器 这个BIOS是48脚的

网友(2014-06-17):
谢谢楼主的BIOS下载下来以后用下

网友:
LZ BIOS坐是什么样的呀   买个要多少钱  我需要座子

网友:
貌似不便宜 我是借同行的

网友:
A卡的这个要便宜一点,N卡那个大芯片很贵,估计现在要换的人很少了

网友:
神人,涨见识了,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