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20大电流 南桥烧爆维修OK

楼主(2014-03-11):
昨天 同行拿来一机器 故障大电流,心喜一阵,还以为又能秒杀呢。三下五除二拆开 心都凉了 这是南桥取下来之后拍的,当时没有拍图,。。这是神马原因导致烧成这样啊,谁能给个答案啊???废话不多说进入正题,取下南桥之后还以为不短路了,用万用表测试公共点005,很明显不正常,这下又用到烧鸡大法了, 结果是PC4720在作怪。拆下来之后正常,再测试各个电感,阻止都正常。现在开始整这个蛋疼的南桥。主板烧到第二层了全部是地,开始还以为这个点是接地的。不怎么确定,就找了张料板IBM南桥拆开查查这个点到底是骡子还是马,所谓磨刀不费砍柴工嘛   不要闲怕麻烦啦。经过查证之后这个点不是接地的。这下我的心啊 是那个哇凉哇凉的。还以为这张板就挂了呢。拿起那张废板一个表笔指着那个烧糊了的点 一个表笔在旁边的点一个个点 看看那个点是跟这个点是相连的 准备飞跟线到这里呢。结果没有一个点是相连的 。又拿起被烧糊的那个板仔细看啊看, 看到这个点心里又高兴起来了,应该是这个点链到被烧糊的那个位置,先用绿油把烧糊的涂了然后链一根线过去 上BGA。等板子稍微冷点之后插上可调电源漂亮的0001出来了。按开关键。不出发。我滴神啊 ,又继续测试测   到PL4602居然没电压。又追查TPS51125的要求。测到ENTRIP1和2 没有电压。继续追查到 PQ4601短路。很快在料板上找了个上上去。51125_ENTIP2为1.5V 51125_ENTIP1为1.2V 再插上可调电源,电流哗啦啦上去了。闪亮的logo出现。以为这个机器就到此为止 修好了。没想到logo过后就滴滴叫两声。进不了系统,你麻辣隔壁、、、、、真想找个砖头砸了。。。。。不会是南桥问题吧????   淡定之后又从新整理思路。既然能现实logo画面又能跳过去。应该跟板子关系不大。找个好的硬盘换上终于OK了 此机完全修复。哎。昨晚就整到11点多才下班。。。。。。高手勿喷啊。。。。

网友:
桥都这样了还能开机一一一一高手

网友:
不错哟  说得挺详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南桥下面这两个点是相通的,是这个意思吧,这样飞线,重做BGA时不会出问题吗?

不会 是   这样飞线过去 让南桥的焊点和线接触好啊

网友:
感谢分享,赞

网友:
这种应该算是捡钱的,修短路。

网友:
磨刀不误砍柴工  修板真的不能急

网友:
好厉害的判断法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南桥下面这两个点是相通的,是这个意思吧,这样飞线,重做BGA时不会出问题吗?

网友B:
这是在哪里学的,想报名学习一下

网友:
看着神贴,我和我的小伙伴感动的哭了

网友C:
没看明白南桥的线是怎么飞的............

网友:
修的挺不错的。有耐心才是最重要的。看情况像是通过保隔的电流较大烧的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绿漆,我买的都不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南桥的线是怎么飞的............

你仔细看嘛   被烧糊的旁边有个小孔 那个小孔就是和烧糊的地方是相连的

网友:
修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用的这个四十元的万用表我之前也有一个.说实话.感觉比胜利的好用多了.

网友:
牛逼,都烧那样了,也搞定了

网友:
烧的那么厉害  楼主高手

网友:
修这种板子,耐心最重要。

网友:
修亮了也不给张亮机图  让我们膜拜下~

网友:
这是手艺活啊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呀

网友:
修这板子真得静下心。慢慢查,

网友:
楼主实在是修的精彩啊 但估计用不了太久吧 下次肯定要换主板了

网友:
厉害啊高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在哪里学的,想报名学习一下

在饼哥的带领下。。。呵呵

网友:
这样没连珠,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问那个点到底是什么~~~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你拿绿漆给图了吗~~~

给我的感觉是鸡蛋里挑骨头啊。。。。。。。。。

网友:
哥们 你几月去的基地呢?我去年三月   到现在啥都不会啊    你们都怎么学那么快呢

网友:
师兄,你把南桥取了,通电应该要烧元件?          你把南桥取了,你确定可以用烧鸡大法?      我也不是很清楚,望回复一下!

网友:
n你真是牛人啊,这都能修好

网友:
这样弄,稳定吗。

网友:
真是个高手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 很值得学习 但是还是搞不清最后南桥换了没
易点小弟
你觉得这样的桥还能用么????肯定是换了全新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绿漆,我买的都不干
热固化绝缘剂

网友:
我就想知道你最后是怎么处理那里点的~~~

网友:
修机就需要这样的思路!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扔垃圾桶了

网友:
要是我的话 不是换人 就换板了

网友:
专家啊 神牛啊

网友:
本人在想个问题,都烧到二层板了,为什么那个点还没接地?运气有点好。我上次遇到一个宏基的,也是烧到第二层板。直接接地咯。用刀刮都刮不开。直接放弃咯。

网友:
一点都不慌!!!!!

网友:
楼主高手啊。桥下面这样了都可以修理开机。

网友:
看自己现在的技术只能是望其项背了,简直不敢说是技术。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呀!

网友:
要是有你飞线后的图片就直观了,看了好一会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易点小弟
有 啊 你仔细看看 啊
详情

网友:
哈哈。真的很NB,我看的都没信心。

网友:
佩服啊 厉害 神的级别啊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我很想知道楼主怎么飞的线,在中间都可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