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IC780M-A2 V:1.0A 跑2A不亮

楼主(2014-03-11):
精英IC780M-A2 独显跑2A不显示,主板电压都正常。之前是不跑码,加焊南桥跑码,就是不亮,换了显卡也是一样。有一块一样型号的可以正常显示,怀疑是BIOS的问题,将两个BIOS调换还是不亮,哪位大侠能够诊断一下。
显卡

网友:
测VGA 1 2 3 13 14 15 脚对地阻值

网友:
问题应该出现在显卡电压方面。

网友:
这块主板上那有VAG插槽呀。你是不是弄错了呀?

网友:
跑2A不显示故障叫档显卡,查PCIE插槽A13 A14脚时钟,A11脚复位信号是否正常,再打PCIE插槽数据线对地值看是否有空焊、短路。

网友:
同意5楼,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检查显卡到桥的数据地址线吧

网友:
你可以换个显示器试试,要是不行就同

网友:
VGA 接口电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