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9XTD-EVD不跑码

楼主(2014-03-11):
华硕M4A79XTD-EVD不跑码,测量各供电电压都正常,压桥还是不跑码,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有没有哪位遇到同型号类似问题或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不跑码,  各大供电 时钟复位都正常吗? 有没有换个CPU 试试

网友:
电压正常,测时钟、复位啊!这两个什么情况?

网友:
电压正常,时钟和复位是否正常?CPU到桥的数据线查看了没有,也可以找个BIOS刷下看看。

网友:
是不是桥坏了,  我本来也有一块一样的,显卡槽一条不能用,后来去吹桥。。一吹就不亮机了。。不跑码了。。

网友:
基础不够啊,时钟和复位都不测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