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有时候系统供电不出来

楼主(2014-03-12):
CQ40   南北桥合一的   独立显卡   LP-4103P这个板号  以前的同事修了《直接换的》系统供电  TPS 51125芯片    过了几天又不能开机拉    现在拿过来 量了下51125 电压  PG信号没有  然后就换了一个IC  直接就把3V的管子烧掉  这个是复合管 双MOS管类型  然后找了一个MOS管上去还是烧  估计是芯片问题   拆掉MOS就不会短路   顺便量了下MOS管控制级 居然对地阻值为0  另外一个空直级有500多欧姆  又是芯片挂拉  《之前换的是拆机的》然后去买 5个     换上去之后就OK   但是问题又来了     有的时候开得了  有的时候不能开机 只要待机电压上了O.02以上就不能开机拉     只有0.01待机   3   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