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系统供电复杂问题 求高手围观

楼主(2014-03-12):
CQ40   南北桥合一的   独立显卡   LP-4103P这个板号  以前的同事修了《直接换的》系统供电  TPS 51125芯片    过了几天又不能开机拉    现在拿过来 量了下51125 电压  PG信号没有  然后就换了一个IC  直接就把3V的管子烧掉  这个是复合管 双MOS管类型  然后找了一个MOS管上去还是烧  估计是芯片问题   拆掉MOS就不会短路   顺便量了下MOS管控制级 居然对地阻值为0  另外一个空直级有500多欧姆  又是芯片挂拉  《之前换的是拆机的》然后去买 5个     换上去之后就OK   但是问题又来了     有的时候开得了  有的时候不能开机 只要待机电压上了O.02以上就不能开机拉     只有0.01待机   3V   5V 才出来 能开机    但是基本上都是开不了的   这种会不会是反馈电容漏电    求各位高手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