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屏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4-03-12):
昨天修了个Y430 显卡G98-630 被人修过 故障现象是有时竖线中间分两屏 有时候有背光无显 有时候还亮但是不一定什么时候屏就黑一半 另一半就抖  感觉像显卡的问题 但是测了下主板上屏线借口的电压和波形 JLVDS2 都正常   JLVDS1都没有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网友A:
说明JLVDS1这个借口没有用哦,有条件的话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JLVDS1这个借口没有用哦,有条件的话换个显卡试试吧

什么意思 什么叫接口没有用 不懂 能详细点吗

网友B:
换个显卡先啊,这明显就是显卡门显卡故障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C:
换个屏试一下涉,然后再做BGA,

网友D:
看不懂  但是这种先干了显卡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不懂  但是这种先干了显卡再说吧

好武断啊 纯爷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屏试一下涉,然后再做BGA,

小尾巴屏 没有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显卡先啊,这明显就是显卡门显卡故障啊!

G98-630也是显卡门的吗

网友:
这种还是换显卡吧!

网友:
换显卡,或从新做植株,或了应该就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