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90 开机卡在开机画面死机

楼主(2014-03-12):
dell m90 开机卡在开机画面死机   刷过bios    做过显卡  求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拆了网卡试一试

网友:
一般是外设的问题,依次排除

网友:
外设排除完,实在不行,杀南桥

网友:
重做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检测看看他的硬盘有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