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显示

楼主(2014-03-12):
AOC显示器 故障 通电后 一亮就灭了
拆机  用目测法 看到 电源板 有电容鼓包  换下对应的电容
通电试机 OK

网友:
楼主 你他给力了

列车长 -5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 你他给力了

chinafixRookie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 你他给力了

网友:
楼主 你他给力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 你他给力了 楼主楼主 你他给力了  你他给力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给力,这电容也搞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