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BM T40待机不出3V 5V大家一起讨论下。

楼主(2014-03-12):
看图麻烦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待机电流0.040 , 3V电感阻值97,5V电感阻值110,芯片不出待机电压

能帮助说一下的,我在此谢过了

网友A:
把3V 5V滤波电容换了

网友B:
为什么9脚REF没出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3V 5V滤波电容换了

如果滤波电容坏了,我用示波器可以看出来,我用示波器打在3V5V电感上没有一点放映

网友:
IBM的应该也是没按开关前待机就有3V5V出来了吧

网友C:
3  5V电压电容有换过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3  5V电压电容有换过不?

还没有,我示波器打在电感上,通电没有一点反应,觉得跟电容没关系所以还没换

网友:
好,我试试

网友D:
REF都没有,难道不怀疑是芯片吗?

网友E:
你用示波器看是怎么看的?是直接把探头放上去在屏幕上看的,还是用触发功能抓到的波型了?如果不用触发功能的话是看不到的,因为电容导致的保护是很短时间的,只在屏幕上看是无任何反应的,一定要用触发功能设定触发条件后,抓到瞬间的波型才可以。

网友F:
这DL3怎么是5V?ref还没电压?

网友:
没有REF,先换个芯片再说

网友:
T40??  主板很便宜为什么还要维修哪??

网友:
有时候滤波电容漏电也是量不出来的吧

网友:
先换了电容再说

网友G:
楼主这么久没回帖,看来多半换电容好了.

网友:
REF是由芯片内部产生的,芯片查过了还是检查下外围电路
看下芯片的内部结构图

网友:
看看是不是被那个电阻拉低了

网友:
看不懂了  帮不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么久没回帖,看来多半换电容好了.

不是,刚才在忙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DL3怎么是5V?ref还没电压?

是啊,怎么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用示波器看是怎么看的?是直接把探头放上去在屏幕上看的,还是用触发功能抓到的波型了?如果不用触发功能 ...

你好,能说一下示波器怎么设置吗,然后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REF都没有,难道不怀疑是芯片吗?

芯片换过了

网友:
网上看看,好像有通病

网友:
换电容啊 ,呵呵,

网友:
隔离电路看过了没有啊!!  电源头 换过没有啊!!

网友:
DL都5V了。。。示波器用单次抓 Single这个按钮
设置触发电平店铺2V  时基25-50ns都可以吧。每隔1V

网友:
经典故障了,换电源芯片,换滤波电容。

网友H:
应该从ref查起,是不外围元件损怀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从ref查起,是不外围元件损怀

REF外围只有两电容,我都换了

网友:
ref不出来。只能再换芯片

网友:
BTS3/5有电不?有,还是要换1631..........

网友:
28脚,单元控制正常.BST3,BST5应该要有5V输出。IBM的机器,不输出3V5V.除了供电芯片外,还与TB62501,IBMPM芯片,以及温控电路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9脚REF没出来呢

因为芯片保护了,

网友:
T40老机子了,很多是主板腐蚀漏电短路引不出3M\5M的,你可以留意一下底座的扩展坞或别的发晦的地方

网友:
你可以先换芯片看看。在看看35v开启信号

网友:
Single这个按钮    这个在哪里啊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