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程器500P编程问

楼主(2014-03-12):
如题,昨天接受了一块GA-EP43T-S3L的主板,故障现象时上电掉电,测量复位信号都正常,当不开机修。拆下BIOS芯片准备刷BIOS的时候,提示硬件ID错误,打电话去南京希尔特咨询,说让我在座子的1-2,2-4之间分别加个30PF的电容。不知为何。懒得去理他们,直接官网下载最新版本的软件,现在不提示ID错误了,有提示这个错误,如下图:

现在彻底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了,还请论坛的高手们出来给个意见,到底是编程器问题,还是座子的问题,还是BIOS芯片的问题?BIOS芯片信号时25L8006E

网友:
选择器件型号要对 文件大小要对  如果不行的话换个芯片 再不行就手动写入 不要效验 装上试试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换另外一个芯片就不会这样

网友:
一直提示这个的话有可能是bios芯片本身有问题,不过楼主,你这EP43是不是上电几秒钟又掉电然后又上电掉电。。。一直循环?如果是的话这板子刷完BIOS不行就换一下cpu供电芯片旁边的IT8268R,如果这个板子是CPU供电不出来换这个芯片就会好,你这个情况刷完bios还是老样子就蛮试一下

网友:
很简单,你换个其他的芯片刷一下,若刷的好,那就是,芯片或座子的问题,你试着去保护试一下

网友:
500P有时候有些型号确实要加电容才行,而且你也要经常在官网更新程序,我有时候程序是对的,写的时候总是提示就加电容一般能写进去

网友:
之前买了一个500P的,故障和你一样,假的。很多器件不支持,到擦除的时候就出错,或者校验的时候出错,直接退货,去买了个610P,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