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1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4-03-12):
联想171显示全部都有,就鼠标到下面1/3就看不见。重器后XP下面1/3还显示是屏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尼。

网友:
是不是下面的灯管不亮了呢  楼主拆开测试一下灯管  别说你没有灯管测试仪,....

网友:
应该是屏问题.

网友:
灯肯定测的。我都用点灯器测。接屏也这样显示。如屏坏不显。是屏的芯片有问题吗

网友:
怎么可能是灯管问题   貌似要保护把     即使拆掉下面的  显示器不是一样可以用     只不过亮度不够    效果不佳         个人认为应该是驱动没装好  或者是分辨率不对

网友:
对了是显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