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90S 进水充不了电

楼主(2014-03-12):
M490S 版号:LM490S MB 48.4YG01.011   求大哥帮我看看电阻是多大的  找不到图

网友A:
这么模糊 m490s是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
求助你也发个清楚的吧。这没人能帮你

网友:
什么相机拍的呀?神眼才能看得到吧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模糊 m490s是什么牌子的啊

联想M490S   进水是在充电电路旁边

网友:
有一样的机器测一下是多大的电阻就知道了

网友:
你的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
教你个办法,从100K往下换.前提是你要确定是这个电阻的问题,不然换到1K的时候就不要再往下换了.

网友B:
看看电路图,有没有和那个电阻串联的电阻,量量那个电阻阻值的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路图,有没有和那个电阻串联的电阻,量量那个电阻阻值的多少!

这机器还没过保  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路图,有没有和那个电阻串联的电阻,量量那个电阻阻值的多少!

三个电阻的引脚都腐蚀了  三个电阻 有一个电阻是33兆  其它两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
看不清楚  帮不上啊

网友:
哪位大哥有一样的机器   帮我测一下看是多大的电阻呀

网友:
图片看不清,用好的相机拍张传上来吧!

网友(2014-06-07):
这让我认为是水贴,拍这么模糊。。。。你是求助嘛

网友:
拍清楚点我这里有一块一样的主板,好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