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P45 HP重复短响求救

楼主(2014-03-12):
家里的映泰TP45 HP主板用着突然死机,重新开机点不亮,多次插拔内存后点亮一次,进入BIOS后保存重启又点不亮,装了个蜂鸣器重复不停地短响,电源内存显卡都换过,一直是重复短响,昨天买了个BIOS编程器重新烧录BIOS了,烧录成功一次点亮,切断电源再试又点不亮了,还是重复短响,再刷BIOS也没用,想请教大哥们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把内存槽洗洗,把CPU擦擦,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检测卡跑马。。

网友B:
怎样短响发啊,表达不怎么清楚啊

网友C:
请插上诊断卡看显示什么故障代码。

网友D:
应该是内存没读过,AMD的焊桥了

网友:
看一下跑什么码

网友E:
看跑什么代码,估计是内存检测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样短响发啊,表达不怎么清楚啊

持续不断滴滴滴滴滴,连续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内存槽洗洗,把CPU擦擦,应该就可以了!!!

谢谢,4个内存槽都挨个试过了,3跟内存条轮流单根试了都不行,要么回去试试CPU擦擦

网友:
手头没有检测卡,等周末去朋友电脑店里借一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内存没读过,AMD的焊桥了

P45主板,是intel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跑什么代码,估计是内存检测不过

手头没检测卡,周末试试,内存条我肯定是没问题的,可能问题出在主板上。

网友F:
估计是内存没找到

网友:
修主板没有检测卡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内存没找到

有点道理,因为我内存拿掉通电后也是这种报警声,但内存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是主板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散热有没有问题  亲~

小白,散热没问题,再说刚通电温度还没上来了谈何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插上诊断卡看显示什么故障代码。

检测卡跑码显示d2→d3→b0,停止在b0的时候就是急促的报警声出现,无限“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网友:
bios问题再换个刷

网友:
B0内存代码,先清理内存金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