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系列通病不拆机刷写方法,屡试不爽

楼主(2014-03-12):
这个显示器系列是通病,不多说了,简单介绍一下,看到好多人还不知道,或是下不到程序,下面来介绍下怎么下载SA系列mcu更新软件,及刷写方法。上图
后面安装大家都懂吧,装完之后会提示重启,然后重启,要有网络,迅速把VGA线接上通电的SA系列显示器,当开机完成后,软件会自动联网下载更新驱动程序,(这里有个细节,就是这个软件会开机启动,所以不要让杀毒软件拦截了,直接退掉最好)大约开机几秒就有显示了,如果没显示,就按一下菜单键,图像一般是秒出。。。恩。刚才又秒了一台,哎,,,爽,
求加分

网友:
这个容易一不留神刷挂费时

网友A:
有编程器直接刷也不用拆机的 这个感觉挺简单的 就是不好操作啊 插上显示器是无信号的

网友:
论坛早就发过了。你搜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编程器直接刷也不用拆机的 这个感觉挺简单的 就是不好操作啊 插上显示器是无信号的

自动检测的,没事,打开接上,就亮了

网友:
我还是拆了刷或直接换新片,觉得不麻烦

网友:
没有带vga的编程机    只有先收藏了  留着以后用

网友B:
有显示器编程器的表示毫无压力路过。。。

网友:
很好的经验 谢谢楼主的分享了

网友C:
这个论坛早就有了,我也刷好过两台,但是后来就用不上了,好多显示器都刷不了,

建议用这个软件的时候要用在星的原装VGA线,不然也会升级不了.

网友:
直接在线刷 都知道了

网友D:
这个真是容易刷挂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真是容易刷挂掉

怎么会,点不亮会刷挂》?挂了就来硬的,怕什么

网友:
这个有些机子会刷死机不开机。

网友:
我刷不成功的多哦

网友:
能前的刷过几台,不过现在试都不灵了

网友E:
当用户面这么修估计收不来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用户面这么修估计收不来银子

肯定要暗箱操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显示器编程器的表示毫无压力路过。。。

编程器还要接,这个直接秒,不好?编程器都有啊

网友(点评):
能简单化就简单化,时间就是金钱,留下多的时间去搞别的

网友:
我这里的用户都尖的要死,都要看着你修理,以后有机会弄一把试试,不知刷挂的几率有多少

网友:
编程器拆芯片搞的,在线杂事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论坛早就有了,我也刷好过两台,但是后来就用不上了,好多显示器都刷不了,

建议用这个软件的时候要 ...

我用的普通的啊,而且还DVI-VGA,都可以,主要是有的机器没把显示器识别出来,所以就刷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普通的啊,而且还DVI-VGA,都可以,主要是有的机器没把显示器识别出来,所以就刷不起

那多半是我的显示器没被识别出来哇,全是我现在没用这个软件了.

网友G:
刷机10台中大概有一台用不了多久要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刷机10台中大概有一台用不了多久要白屏

这是什么逻辑?硬刷也会?

网友:
刷个2个。。都没成功!汗颜

网友:
还是拆下来,不怕麻烦反正工具都有

网友:
略懂   还没试过这种方法

网友:
你 可以用笔记本刷,我试过,更爽

网友:
感觉还是用编程器刷比较好,,这样盲刷,有时会不成功的。。。

网友:
这个好啊!以后就用不得花银子了,大家知道的有的时候没有程序还得去淘宝买,但是有时候问题判断错误和对方的程序不对的花银子就白花了不是吗?谢谢这位大哥!

网友:
直接都买有编程器 更方便

网友:
还要这么麻烦吗?不如直接找个笔记本一下就刷了,也不用拆机的!!

网友:
这样不能当着客户面弄,他们不懂的觉得你在忽悠他们。钱要不回来不说 还会被说成咱们动手脚了!现在的客户啊!呵呵

网友:
我以前都是拆下来写的,以后碰到试试

网友H:
故障表现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故障表现是什么啊?

话说你是新人还是混进来的?天机不可泄露

网友:
现在还不回修显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