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1C MB REV1.0假苹果求图纸

楼主(2014-03-12):
复制去Google翻译翻译结果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哦

网友:
待机有3v 开关 晶振,好的  公共点19V正常  求图

网友A:
你这机子什么问题啊?开机电流多少?风枪吹下黑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机子什么问题啊?开机电流多少?风枪吹下黑桥看看。。

待机 0.01 不处发复制去Google翻译翻译结果

网友:
假苹果  杂牌子   没有图纸··

网友:
歪货,就用三板斧

网友:
没进水,没明显烧伤 三板斧吧

网友B:
这种机器我接到的做法一般是,到处量量,没发现异常就加焊南桥,还没好就扔地上踩两脚,去尼玛的三寨机。

网友:
没有图纸的

网友:
山寨的机器基本上找不到图纸的

网友:
最近论坛搜索功能好像不是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我接到的做法一般是,到处量量,没发现异常就加焊南桥,还没好就扔地上踩两脚,去尼玛的三寨机。

好吧就按你说的搞!!

网友:
不开机,你查下3.5电压出来了吗?然后查下EC的关键引脚电压正常吗?不形就丢了把

网友:
CPU都干了  不要说桥了  哎   还没好    还是退了吧

网友:
我记得上次修过一台是CPU坏的!N270

网友:
假苹果,苹果中的战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