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开机一长三短不显示。

楼主(2014-03-12):
一台R400独显拿过来时不通电。保隔没过。折开发现发霉清洗,发现还是一样,最终在发霉的地方开发

始跑线发现断线 ,连好以上电接屏和外接都不显示。报一长三短报警三次,这种情况一般都过内存,查

PLTRST#出来了,测所有北桥和显卡边上的供电1.8/1.5/1.05V电压都有了,但北桥还是没有发出

VGA_BLON_I和 VGA_BLON_D 。南桥发出的DISCRETE_ENABLE 3.3V电压有了一下就掉下0V了它去的地方很

多。 烤过显卡一样个人感觉不是桥问题,我不知道显示时序是怎么样过程。这种问题还要查哪些地方?

哪位高手有没有IBM的上电时序呢

网友A:
恩 恩· 不错的帖子  让我们这些菜鸟们学习了

网友:
键盘或者是显卡问题

网友:
查查桥的外围电路

网友:
有点像显卡问题

网友:
语言不通。

网友:
修IBM 让我觉得好辛苦

网友:
1 长3段 应该是内存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bios 爱坏  修过 1长2段 刷bios 好的

网友:
修IBM的要时序很清楚才行

网友:
先刷几个bios IBM的待机有点复杂  至于时序那是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恩· 不错的帖子  让我们这些菜鸟们学习了

都没修好,你学习啥啊

网友:
BIOS刷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