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E1920NWQ奇葩的问题 在线等

楼主(2014-03-12):
昨天同行拿来一三星显示器,他说不显示,因为急要就开始给他修,通电一看黑屏,电源灯正常,拆开就刷了个程序,显示无信号,插上VGA线就黑屏    驱动板上的3.3开启信号没有,屏供电也就没,,,就换了一台七喜笔记本外切一切正常,我又换回我的笔记本又不行,我又拿到另一台还是不行,换个台式机也不行,(它主要用台式)这下难住了,  这下打算换驱动板,但是同行说不换板,有谁知道这是为什么,,,,,,用七喜那一台外切就可以各电压都正常,,,用其他电脑都不行      有谁知道这是为什么        在线等      谢谢    ,,,,

网友A:
查一下VGA口RGB阻止正不正常  BIOS程序刷的对不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VGA口RGB阻止正不正常  BIOS程序刷的对不对啊

但是七喜的可以呀    程序买的  有屏型号   版号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七喜的可以呀    程序买的  有屏型号   版号都有

现在修好了,,,ATMLH208八角的这个双二极管坏了现在ok  我把程序传上来

E1920NWQ 25X40BVS.zip

E1920NWQ 24C08.zip

246 Bytes, 下载次数: 5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估计是程序问题。重刷

网友:
高手,又学到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