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atellite M200 断电

楼主(2014-03-12):
用已充电的电池单独用正常,但接上电源,开了一会儿就断电(有时几秒,长几分钟)。以前碰上东芝Satellite A200 时,也碰上有相似的问题,不过对北桥热风枪吹几下,问题就解决。但这次不行, 想换芯片,价格颇贵(加上运费),想从旧板取一块也不易,因取下就坏,纠结啊。
芯片

网友:
也许不是北桥的问题呢,周围还有哪么多的元件

网友:
插上识别器,让它多掉几次,用手摸摸主板上的哪个芯片发热不发热

网友:
难度是挺大的

网友:
在刚开机时,马上断电,然后会一直重复自动开机,会随着时间越长,开机时间会越长而断电,然后能显示开机正常的屏幕,一直能完全进入系统,但不久又断电,测试的电压都正常,单独用电池工作不断电,电源沒问题,也能够充电,换过其它都一样。

网友:
难度是挺大的!!!!

网友:
CPU上面 有没大电容的,一般有的话都是 它坏的多

网友:
谢谢各位回复,本人觉得东芝象A200,M200系列这故障比较普遍,因我接到此类或相似的故障,至少有四次,第一次因怀疑电源控制芯片及相关电路的问题,而换了不少电路,但都不是,最后还搞坏了主板。

网友:
m200 那个电容你不换 不掉电才怪

网友:
请问m200的电容指的是指那个电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