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M4A88不跑码

楼主(2014-03-12):
昨天收来一块坏的华硕M4A88  客户说不通电  我用没装上CPU试了一下 跑码 跑在内存上过不了  今天找来了一条3代内存  装上跑码过了  我进BIOS看了一下  还没到一分钟就死机了 重新开机就不跑码了  量了一下CPU南桥内存供电都有  南桥发热很块  CPU和北桥没温度    开十几秒南桥就烫手了   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A:
南桥温度烫手可以说损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温度烫手可以说损坏的几率很大

  真是郁闷了 南桥1.2V供电正常   我在论坛看到过说南桥差一组供电就会这样  还有一组供电在哪呢

网友A:
有些是小型MOS管或线性稳压器提供的,注意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是小型MOS管或线性稳压器提供的,注意找找

谢了 我再看看

网友:
一般烫,就是坏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