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 MS-7529主板开机需要跳线

楼主(2014-03-12):
有块V星G31 MS-7529主板换下机箱而已结果就出现了一个麻烦的问题,想要开机点亮就需要跳线,否则就会点不亮,主板测试代码是11,但是一跳线马上就可以了。
但是只要一开关或者重启 就继续开不起了,需要再跳线才行。开机也会提示按F1  F2,F1就进BIOS,F2进系统。请问谁遇到过这种情况,估计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刷个BIOS试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下先。。。

用WIN状态下在线升级 可是提示重启后  重启完就开不起,又要跳线才能开机,等于 没用。。

网友:
以前论坛里有人提到过这个问题,是bios程序问题,是bios程序设计上的缺陷,要刷第三方bios

网友:
BIOOS资料有问题

网友:
我前几个天才修好 的

网友(2014-04-15):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一直没解决,

网友:
刷bios 能试一下 映泰G31的BIOS

网友:
都还不知道怎么刷。。。

网友:
这个比较无语了,试过SB,NB,IO都干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