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G41R 跑D0报警5声

楼主(2014-03-12):
换过内存一样,不插内存报警2声,插上内存报5声,查内存条件正常,换过网卡,换过声卡,窜口芯片,换过南桥,刷过BIOS,,情况一样。有6块板都一样的情况,是不是有什么通病。
芯片
通病
同意楼主:
5.0
xiaobenzhu0215
同意楼主:

网友:
查查供电看看

网友:
能不能插诊断卡 看看跑的什么代码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 多查查 会有意外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已经亮了 ,品牌机不能一味的肯能诊断卡了

网友:
偷偷告诉你一下,很多DELL的板子报警5声,换个CMOS电池就好了

网友:
量P/S2的键盘和鼠标口4条数据线的阻值,还有量有没有5V供电。

网友:
遇到过电池电压不足挡内存的!量下电池

网友:
加个独立显卡看看。

网友(2014-07-11):
楼主上张图片看看忙

网友:
个人感觉哦ushi内存3.3V线路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