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70开机掉电快速维修

楼主(2014-03-12):
     直接上图吧,此机器拿来待机正常,开机0.09瞬间掉电 ,瞬间测试PL5电感没有电压出来 ,供电芯片PU4的各项工作条件都正常 ,电感的对地阻值,高低管的阻值也都正常,本打算换芯片的,不过仔细看了一下主板 ,顺便查了下图纸 ,于是乎,我就补了一个330上去 ,然后开机, 外接正常显示: ,下面附上图纸和BIOS,有需要的童鞋就不用到处乱下了:

网友:
,眼睛厉害的很

网友A:
板子上是没有装还是被别人拿掉了啊,看图纸是有

网友:
被上家拿了把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是没有装还是被别人拿掉了啊,看图纸是有

不知道,板子上是没有的,看图纸上是有的。

网友:
应该不是,我看着不像,那个锡都没有动过的,你们现在看的是我弄好之后又还原照下来的图片,所有看着那个电容的位置锡比较亮,之前那个地方是没有动过的。

网友:
不应该呀    估计是别人家动过  只是处理的比较好

网友:
现在补电容的机器,修好的很多啊。。。厂家给兄弟们造福啊!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里得说那些偷取坏班子上换电容滴兄台们咱挣钱有正路为啥要走这损人不利己的歪路捏慎重哈此风不能涨只会让我们这些做维修的以后遇到越来越多这样的板子这个给拿个电容那个给取下个芯片,兄台啊,维修不容易哈

网友:
这样也可以??奇葩啊

网友B:
怎么会少了个电容,是不是人你家拆了

网友:
眼睛厉害的很!!!!

网友:
装备好修机器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少了个电容,是不是人你家拆了

应该不是拆了,我觉得是厂家的设计偷工减料,时间久了问题 出来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被拿掉了吧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厂家偷工减料造福了我们

网友:
难道是滤波不良

网友:
这个问题也许跟NEC大电容是一个原理 前期用的是好的 后期就不行了

网友:
厂家为了节约成本咯,有好多机器都是一样,谢谢厂家给我们带来的米米

网友:
不是很明白,上家为什么要拿到这个电容? 从楼主的维修过程看,不拿掉那颗电容就是好机
估计有个并联的电容损坏了。

网友:
楼主水平好强呀,

网友(2014-04-16):
那个是被上家拿掉的,你看看,那个图片上拿掉的有点透亮,如果原来厂家没装的没有那么光亮。这种情况二修机很常见

网友:
这个板子本来是没装的,

网友:
这是什么原因?厂家忘记装了??我这刚好有台Z370的机,,,PC263确实是空的啊,,我的是无CPU供电.

网友:
看来是那一个装的电容不良了.

网友:
EC采集PG异常引起保护掉电
1234punk
学习到了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详情

网友:
EC采集PG异常引起保护掉电

网友:
利害哟,眼神不错

网友:
不太明白 , 一个电容一起的吗? 之前怎么没事? 这个电容看起来不像是被拆掉的啊

网友(2014-05-27):
是板子上没装会掉电。装上就ok !多谢!

网友:
楼主的维修经验应该很丰富,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肯定是被上家拿掉了,处理的比较好

网友:
楼主是调豆子出身的吧 眼力确实不错 大赞

网友:
电容也不像是被人家拿掉了啊

网友C:
这难道又是厂家搞的减料

网友:
为什么少一个滤波电容就会出现掉电呢,楼主这个电压是供向哪里的啊

网友:
那个电容是厂家没装。我也有一宽板是这样的

网友:
如果不是别人去掉的,那为啥会导致这个问题呢?应该说以前是用的正常的啊

网友:
火眼金睛啊 这是

网友:
楼主火眼晶晶 一看一个准

网友:
原来是滤波不良 原来的电容坏了么

网友:
不是还有其他电容滤波么,难道是其他的电容滤波不良,所以要补上一个才使电压输出稳定?

网友:
收到钱了 才是大道理 呵呵

网友:
这个机器是被别人去掉的吧。。楼主心细如尘。。

网友:
竟然能把厂家没补上的地方给找出来并补上了厉害呀,赞一个

网友:
楼主的资料真是不少啊,多谢分享。

网友:
,,'没装加上去也可以?

网友:
能不能看看呢个待机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我的机器进水发霉了看不清楚型号 。在线等。

网友(2014-07-06):
我要看看这板试试

网友:
呵呵,以后要注意一下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这样 也可以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 一样的问题 可能是通病了

网友:
补了个电容?

网友:
顶混点分下东东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跟你这个一样的 客户没修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要是我 工作条件满足的话 肯定先换芯片 还没有遇见过补电容好的

网友:
厂家这设计好啊,可以有钱赚了,不过还没见过加电容就好的,除了NEC的大电容

网友:
今天 用到这图,不下载了,,真不用跑了,一次下载完,呵

网友(2014-08-19):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的机子 我看了下板子PC263也是空着的 偷懒学了一下LZ 问题没解决呵呵 正在查芯片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毛病,加个330当时是好的等一下再开故障依旧。

网友:
真是难得啊,学习了 希望以后多沟通

网友:
呵呵手上刚好有和楼主故障一样的板补了电容好了我看了下是出厂就这样的

网友:
我手里有一块板子也是这个故障 有时间借鉴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见过了,开机3秒左右断电,再开可以开起来
量测,PL5 0.85V 电压没有,PL7 GFX-CORE 0.9V 电压也没有 对上电时序不熟悉,绕了很多弯路。(以为GFX-CORE电压先出来)量测 PU4 供电正常,也没短路,换一个也是一样。最后加个电容好了

网友:
没见到过,如果是拆掉的那一定是高手,谁能想到少这么一个C能造成这故障。高

网友:
那个电容是人为的掉的呢,还是就原来没有装上去呢

网友:
应该不是拆了,我觉得是厂家的设计偷工减料

网友:
这个讲过,厂家为了节省材料,没有装一些元件。使用时间长了后,问题就出来了。所以老师经常讲一定要先看附件有没有掉件!

网友:
楼主有两下啊,不错

网友:
我的Z370开机掉电,不知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不多啊,

网友:
不可能他出厂就没有了吧!!总有东西坏了,不然不会这样吧

网友:
有没有被焊过的痕迹呀

网友(2015-09-10):
bios是哪个EC的还是哪里的。只有一个,真坑。

网友:
那个地方确实没有电容,我今天遇到一个,补上确实好了,谢谢楼主

网友:
像这种滤波电容,少装一个没事的吧

网友:
值的学习好好收着

网友:
电容滤波不良,引起芯片过压保护!!直接秒杀了的节奏!!可以哦!!

网友:
估计是别人家动过 只是处理的比较好

网友:
如果厂家都没有装,也应该可装可不装,也不可能装了就好了吧,应该被动过吧

网友:
滤波不良了,最好全换了

网友(2015-10-12):
我也修到一个这样的 可能是设计的问题 原来那个位置是没有电容的 商家偷工减料

网友:
图纸上有的,一般就是有了

网友:
技术+经验=高手,这个厉害,一般人哪里想得到!神了

网友(2015-12-29):
这个测试下管G应该有5V保护。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刚刚碰到一台Z370.…同的故障。同样的位置。不像是取掉的。我这台是处女机…谢谢楼主。闪去若干字!

网友(2016-02-26):
用料太省了 ,不过也好不然我们没的修了

网友:
我加了那个电容还是开机掉电

网友:
如果不是二修的话,那可能是PC222有问题

网友:
厉害厉害。感觉上电掉电的不好修。。。

网友:
0.85是 显卡核心供电吗 通病吗、

网友:
要是工厂偷工减料那不是买回来就不能用才对吗

网友:
真巧啊,我也是这样修好的,加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图纸上这个电容也是没有装的,你这应该是已有的电容滤波不良了

网友(2018-04-15):
引用 网友D:
EC采集PG异常引起保护掉电
学习到了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厂家没上足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觉得原故障应该不是这个吧,厂家没偷工减料多了去了查图纸又是少电容啥的常用

网友:
缺电压 PG异常引起保护掉电 HWPG吧。。。。。。。。。。

网友:
滤波不凉。。。。。。。。。。。。。。。

网友:
会不会是其它滤波有问题,你补上这个就和以前NEC大电容边上补两颗一个道理

网友:
这种是厂家节约材料 。有学习了哦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机器,下来看看

网友:
上家修过的吧 人为弄的故障吧

网友:
经验真的很重要 楼主眼睛真好使

网友:
很好的经验,遇到秒捡钱,

网友:
那就是后级滤波不良了这个

网友:
厂家未装这个电容,给我们维修工造就了生意。好多板子的元件都是没有装的。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之前都没有使用就很正常,之后就有问题了,估计还是芯片时间长了输出杂波大了吧。。。。。。

网友:
                厂家为了节约成本有原件位子却没装原件,好事好事 这样我们做维修的就有钱赚了。。

网友:
确定这个电容没有,我有这个板子,

网友:
厂家偷工减料,服。多谢分享

网友:
确实是这样,图纸做为一个参考基准,有些板和图纸都对不太上,老哥修机就是稳

网友:
这电容实际就是不装的,电路图中加*了,说明不装的;所以应该是其他几个滤波电容容量低了,导致的,正好楼主补一个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是0.1瞬间掉电,加装后故障依旧,还在找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这组电压问题是很多的,修过很多台了,不过估计还会返修的

网友:
厂家这设计好啊,可以有钱赚了,楼主有两下啊,不错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每次开机上电电流都在0.6几,各供电正常,各个PG\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没有读内存动作

网友(2018-05-18):
这是厂家给我们做维修的福利,感谢厂家

网友:
眼睛厉害的很啊。。。。。。。。。。

网友:
先收藏了,还没有修到过这样的机子。希望用的着呀

网友(2018-07-12):
有这种情况,真的还没遇见过,谢谢分享哦

网友:
经常都要来学习才能不被淘汰。谢谢分享。

网友:
时序掌握的很好,修机器就是要按套路出牌

网友:
高手啊。能帮介绍个人到我们公司吗啡。

网友:
厂家偷工减料,时间久了问题 出现

网友:
学习了 不错了,,有BIOS吧。。。。。。。。。。。。。。。。。。。。。。。。。

网友(2018-08-26):
厂家偷工减料造福了我们
厂家偷工减料造福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