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0 9灯狂闪的另类维修

楼主(2014-03-12):
Dell 1310狂闪指示灯9的另类维修
昨天接DELL 1310,开机无显,指示灯9狂闪,上论坛查了,有的换独显好了,有的没搞定,但还是查到了一个有价值的,就是指示灯的九种状态代表的意义,9灯闪是CPU,我理解为CPU电路,这个机器是集显,独显没有,会不会是北桥啊?还是先搞CPU        相关电路吧。于是动手开干了,换CPU,一样,看到CPU座子北面有CPU的滤波电容,还有一个空位,联想到NEC大电容故障,这个会不会是电容容量变小所致呢?于是加了个330UF电容上去,开机,靠,电流刷刷的向上窜,不会就这样好了吧?按屏,果然亮了,装机测试,正常了,隔天,也就是今天早上测试,也是好的,客户急用,打电话叫他拿走了。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ghlight=dell%2B1310,这位兄弟的直接换板了,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呢?
图片就不拍了,哪位兄弟的碰到同样故障的可以验证一下,集显的1310,有用请回复一下

网友:
又学习了,这种电容真是

网友:
经验的分享是最宝贵的!!!谢谢!

网友A:
大电容的先搞他试试,估计就有惊喜出现。。。

网友:
搞的也太轻松了吧。。。不过还是值得借鉴一下。。。

网友B:
其实是不是可以先用示波器打一下电容的滤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的先搞他试试,估计就有惊喜出现。。。

这机器没有大电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不是可以先用示波器打一下电容的滤波呢?

电容变小 的,示波器测不出来哦

网友C:
强烈鄙视 小日本啊  都是NEC惹的祸  不过也是维修人的福利

网友:
CPU供电滤波不良吗

网友:
太感谢你,能分亨你的成

网友:
高手啊,在下学习了

网友:
很多掉电的都是电容惹的祸

网友:
还是为维修人员创造了福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强烈鄙视 小日本啊  都是NEC惹的祸  不过也是维修人的福利

本人痛恨小日本至极!真想日本产的电脑到我这来修,给当垃圾处理掉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