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3 PG和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4-03-12):
修一DELL的G43T-DN1。不过内存。测无复位。应该是先出PG后才有复位。可PG是那个脚把我搞糊涂了。有好几块板子都是这样,没有修出来、都是三代内存没有复位。高手看看图是那个脚是PG。

补充内容 (2014-3-17 12:42):
NB问题。封帖

网友(点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08729-1-1.html

网友A:
PG=POWERGOOD=POWEROK=PWROK

网友:
我听说内纯没有复位的呀

网友:
以前是没有,不过DDR3的就有了

网友B:
DRAMPWROK是桥给CPU的一个内存电源好信号。DRAMRSTB就是内存的复位信号,这个信号要认到内存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PG=POWERGOOD=POWEROK=PWROK

这么复杂的说法你都知道?佩服。佩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RAMPWROK是桥给CPU的一个内存电源好信号。DRAMRSTB就是内存的复位信号,这个信号要认到内存才有。

海韵版主,复位信号我找到了在168脚。可看PG脚也去了内存槽。看图纸不知道是那个脚。想知道在几脚。请赐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海韵版主,复位信号我找到了在168脚。可看PG脚也去了内存槽。看图纸不知道是那个脚。想知道在几脚。请赐 ...

你看的是什么主板图纸

网友:
你不如发一整份图纸出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的是什么主板图纸

精英的:G43T-DM1 REV:A00

网友:
嗯,下个图纸看看

网友:
其他地方的复位呢?

网友:
虽然看不懂、多看看就当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