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不开机

楼主(2014-03-12):
联想G480 不触发 ,3.3 5V 都有 ,开关有3.3 按开机电流跳到0.01 ,3秒左右就没有了 。BIOS刷过了 不知道是哪个的问题 ,没有进水痕迹
联想G480
同意楼主:
5.0
wupeiwen6677
同意楼主:

网友:
能不能是哪里短路了 或者EC坏了 但是量EC电压都正常啊

网友A:
换个EC试试
DOOSAN
EC带程序的 一样型号的恐怕都不行吧
详情

网友:
看电流,SB都没上电工作,看看SB晶振启振了没,上电不?

网友:
看看ec工作条件 满足吗 按时序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
对滴,看看时序。。SB的工作条件满足没

网友:
楼主是没触发还是掉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EC试试
EC带程序的 一样型号的恐怕都不行吧

网友:
我前两天碰到个Y460 和你的情况差不多 EC 换过 无果,EC BIOS 桥BIOS都刷过 没好,,3V5V 开关针上也有3.3 EC 到南桥的跳变也有 ,头大啊,到现在还是在手里没修好,准备让客户换板子了......

网友:
eC根PCH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