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9寸杂牌液晶电视求助。。

楼主(2014-03-12):
今天接一杂牌液晶电视,指示灯显示红灯,按开关没反应,遥控器开关也没反应。。。

拆机,量液晶电视驱动板,12V供电正常,5V供电正常,但是开关针处没有电压。。。

晶振是14.31818,一脚有2.16V电压,把表笔放到另一脚时间,开关灯变绿,量开机针处有1.8V电压。。。但是屏不亮。。。高手们,这是什么原因,有没思路提供。。。。

网友:
先软后硬,不过这软件估计是搞不到了,

网友:
很显然是晶振和谐振电路,看看有没虚焊或是晶振损毁

网友:
震盪電路附近零件補焊看看,或是旁路電容電表測試是否阻值過大變質

网友:
应该是震荡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有没有虚焊或是晶振损毁?

网友:
震荡电路有问题吧 ,

网友:
按键板有按键常接触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mcu 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测晶振时,开关灯能变绿,换下晶振看看 还有谐振电容

网友:
晶振电容 一起换

网友(2014-04-11):
按键漏电    拔掉按键看看

网友:
这个要看它的晶振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