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时序

楼主(2014-03-12):
主板上电时序谁知道

网友:
主板上电流程
(INTEL芯片组)
1.    BAT电池3V经过限流电阻 R316 到D19的1脚 从3脚输出VCCRTC一路给南桥供电
2.  VCCRTC另一路经过R324后上啦CMOS跳冒3脚 当跳冒2-3合上后 南桥到了高电平的RTCRST#
3.  南桥得到VCCRTC合RTCRST#后  将会给晶振提供电压  晶振起震 送出32.768KHz给南桥
4.  5vSB经过1117转换为3VSB  一路给南桥供电  另一路进入D19的2脚 取代电池供电 达到省电之目的
5.   3VSB经过R427和C515的延时后送出高电平的RSMRST# 用来通知南桥待机电压正常
6.  短接开关6脚和8脚 产生高低高的脉冲 PWRBTN#给南桥
7.南桥的ACPI控制器收到PWRBTN#后 一次将 LSP_S5#/SLP_S4#/SLP_S3# 驱动到3.3V(SLP_S5#/SLP_S4#通常用来控制产生内存供电)
8.  SLP_S3#经过Q33开关作用拉低PSON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让人无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