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时序

楼主(2014-03-12):
显卡维修时序谁知道

网友(点评):
太笼统,无法说清。故障表现不同,维修检测的顺序也不可能一样,条条大道通罗马,但是各条道路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
别人都不修

网友:
额。。这个,没修过显卡的说- -

网友:
先打对地数值看是否短路 在秀供电 一般都是现有主芯片供电 再有显存供电

网友:
一般都不咋修   利润少

网友:
还没修过先看看学习

网友:
一般就是供电时钟复位吧

网友:
显卡就会三板斧,唰唰唰 不行 丢一边了

网友A:
呵呵 ,我手上下太好有个显卡坏了,短路了估计不好修

网友:
显卡老修不好,来学习了。

网友:
除非高档的显卡,不然意思

网友:
我买了一本显卡维修的书讲的也不多。不深入。还是缺基本知识,谁有关于显卡维修的书,给上传了把

网友:
我修显卡就看看供电 然后就上手术台 哈哈

网友:
手里有大量坏显卡,不会修。都是不亮。

网友(2014-04-17):
没有修的价值,而且返修还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我手上下太好有个显卡坏了,短路了估计不好修

修短路的是神器就是烧板法啊,一烧就烧出来了啊,烧不出来就不好修了

网友:
这个显卡一般都是不修的吧!利润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