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LEd笔记本屏DIY成显示器

楼主(2014-03-12):
我想用14.0LED笔记本屏DIY成液晶显示器,DIY成后有无信号显示,可就是一插VGA线就无显示,黑屏,但背光亮着呢,有谁知道原因。dos下可以看到光标,进系统就无显示。

网友:
请问你说的dos是什么意思?

网友:
驱动板估计没弄好,,

网友:
是不是还有一个解压版?

网友:
以前改的是笔记本屏改为台式机屏了 把笔记本屏挂到台式机上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