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ED液晶显示器求支招

楼主(2014-03-12):
这个原装的驱动板坏掉了,想更一个新的,但是找不到,板子上大短路,不想修了求支招?

网友(点评):
哪里短路?烧机试试,看看哪里短

网友:
保修的机子。 直接换板。

网友:
一般电容短路就是芯片  拆了试试

网友:
我也觉得 MCU容易短路。遇到过几块驱动板都这样。

网友:
找不到就修呗,大短,应该很修理的,先修修看呗,主芯片、电容之类电源管驱动芯片,直接烧鸡大法,应该很好搞定的。

网友:
修不了就上淘宝涉.

网友:
我有个三星的,屏碎了,板子看跟你的差不多。LED灯珠是11颗一组的。

网友:
修不好就直接换版吧

网友:
淘宝上找的图片,请无视电话号码。看看跟LZ的是否通用。

网友:
LZ,这显示器是13年生产的,还在质保期内,你为什么要拆啊

网友:
多谢了,我直接改个通用板了!

网友:
改通用板得加升压板,还有就是按键如果是触摸的话换通用的跟本就不行啊,以后的LED就是这样的难修

网友A:
采用2270通用板加一个-2+2-2针插式的恒流条,又改了按键,烧录一个现代程序解决问题!

网友:
什么牌子的通用板,你是怎么知道能刷现代的程序,是通用板卖家给你的程序吗?

网友:
这个程序是我读出来的程序!

网友:
不想修淘一块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用2270通用板加一个-2+2-2针插式的恒流条,又改了按键,烧录一个现代程序解决问题!

楼主我想不明白怎么知道灯珠是多少组的啊,我有一个杂牌led就是点不亮灯,恒流板换过3个,不行啊。教教我

网友:
看原先的接口就知道采用什么样的恒流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