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50P4电源通电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4-03-12):
该电源通电测待机5伏电压,起动电压3.6伏也正常,PG无电压,绿线的的地短接后其它的电压无输出,测KA7500B第12脚电压正常(15伏),测4脚电压为3.8伏,说明电源处于保护状态,顺着线路查到LM339的第2脚为3.85伏,根据LM339的工作原理,只有5脚是高电平时,2脚才会输出高电平,测5脚的电压为3.85伏,检查两个集成电路的外围电路元件没有发现异常,由此说明电路检测有故障,但检查检查的电路却没有发现问题,为了进一步判断检测电路,决定强行使电源工作,也就是说让KA7500B 的4脚对地,,对地短接绿线,电源有电压输出,测+5伏为7.5伏,-12伏成了15.5伏,+12伏为16.6伏,-5伏成了6.6伏,,,+3.3伏成了3.8伏....................................求思路

网友A:
输出电压过压保护,检查二个负电压输出的整流二极管、电容是否有故障,7500的1脚相连的反馈电阻有没虚焊或变值,与12V、5V输出相连的反馈电路是否有元件问题

网友:
过压保护,检查输出电压取样电阻、光耦。

网友:
-12V-5V怎么变成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过压保护,检查二个负电压输出的整流二极管、电容是否有故障,7500的1脚相连的反馈电阻有没虚焊或 ...

问题已找到是+12V反馈电阻变值。。。新的问题又来了+12V  +5V   -12V    -5V电压输出不稳定 波动在0.1-0.5之间跳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找到是+12V反馈电阻变值。。。新的问题又来了+12V  +5V   -12V    -5V电压输出不稳定 波动在0.1-0. ...

更换12V、5V、-12V的输出电容,估计有过压损坏 了,换完电容后检测7500的3脚电压(待机、带载),如果电压是不稳定的就要继续检修,如电压稳定就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换12V、5V、-12V的输出电容,估计有过压损坏 了,换完电容后检测7500的3脚电压(待机、带载),如果电 ...

先谢谢大师。。。。。。。电容拆出来用电容表测过没问提。。。。3脚空载3。46V     带载2。49V 电压稳定                              带载个路电压稳定   就空载个路电压不稳定

网友(点评):
电容表测量并不完全准确(有些电容用了6、7年用表测容值也是正常的),用ESR表测阻值才对,12V那路的电容应该更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谢谢大师。。。。。。。电容拆出来用电容表测过没问提。。。。3脚空载3。46V     带载2。49V 电压稳定  ...

电容表测试没问题不能作为元件没损坏的依据,我维修过一个万年历的那种电子表,这个表只有2个电容,故障时不容易启动,启动后发光二极管闪动,明显供电不足,可是换稳压管依旧,就依次更换容量和外形都没问题的电容,换第一个小电容没效果,更换那个10V 1000uf大电容故障排除,所以要是遇到电压不正常检测电容没问题又找不到其他故障时,代换法还是排除故障的最好办法,因为元件软故障你是测不出的,我的意思是元件加压后的软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表测试没问题不能作为元件没损坏的依据,我维修过一个万年历的那种电子表,这个表只有2个电容,故障 ...

谢谢。受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谢谢大师。。。。。。。电容拆出来用电容表测过没问提。。。。3脚空载3。46V     带载2。49V 电压稳定  ...

网友:
取样反馈有问题,看看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ptmanager -2 严禁灌水,纯表情视为灌水

网友(2014-04-15):
楼主修好了吗,最后??

网友:
最后结果如何啊?

网友:
输出电容要好好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