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掉电维修

楼主(2014-03-12):
接到一IBM T60 笔记本,触发后电流跑到1。2A 左右,掉电,电流回到0.00A,且掉电后不能继续触发,必须把电源拔掉再插上才能触发.

根据这个电流的反应,应该是主板上的某个电压或信号不正常造成的,至少没有短路。于是一步一步拆,为了排除是不是外设造成的,所以拆一样外设时就试一下,结果拆到屏排线时,能上电了,且外接显示正常,先排除了屏的问题那么问题就在主板屏接口附近,想有可能是屏供电不足的问题,于是用镊子短接一个3.3V ,触发,液晶屏正常显示,现在问题找到了,先测Q22的工作条件1256脚3.3V供电正常,3脚VCC3P—DRV也有5V的控制电压,既然工作条件都满足了,那么就是Q22本身问题于是从料板找了一个脚位一样的换上后,接屏,开机,正常显示,到此问题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