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ZL5软启动

楼主(2014-03-12):
当CPU的四个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好信号)都具备后,CPU首先要执行加电自检,CPU发出FFFFFFFOH的地址后,由北桥打包后,通过总线送到南桥,南桥将这个数据包进行解包成PCI的总线格式地址,通过CPU总线送到EC,再通过SPI总线送到BIOS芯片中,再按原路返回到北桥后,把这些数据存在内存中备用,CPU在经过北桥从内存中读取BIOS中来的数据进行运算后,开始执行加电自检(POST)程序。
1.        检测CPU内部一二级缓存和南北桥及EC的完整性,并对该设备进行初始化。
2.        检测640K基本内存是否完好。
3.        检测和初始化在        PCI-PCI或CPU桥上的设备。
4.        检测显卡,查找显卡BIOS,并调用它们初始化显卡的相关设备。
5.        显卡开始给屏的供电下达开启指令,给高压板下达开启指令。
6.        检测CPU的类型和工作频率,并将检测结果显示在屏幕上。
7.        监测系统中所有内存的容量,并同时在屏幕上显示内存测试的数值和结果。
8.        内存测试通过后,系统BIOS开始检测系统中安装的一些标准硬件设备,另外绝大多数新版本的系统BIOS,在这一过程中还要自动监测和设置内存的相关参数,硬盘参数和访问模式等。
9.        标准设备检测完毕后,系统BIOS内部支持即插即用的代码将开始。开始检测和配置形同中安插的即插即用设备,没找到一个设备后,系统BIAO都会在屏幕上显示出该设备的名车和型号等信息,同时为该设备分配中断DMA通道和I/O端口等资源。
10.        更新ESCD (扩展系统配置数据),ESCD是系统BIOS用来与操作系统交换硬件配置信息的数据,这些数据被存在CMOS中,即南桥(ICH)里。
11.        开始引导系统,ESCD更新完毕后,系统BIOS的启动代码将进行它最后一项工作,经根据用户指定的启动顺序从软盘、硬盘或光驱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