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USB接口常见故障

楼主(2014-03-12):
常见故障

1、        一插USB设备就死机或掉电或蓝屏,一般南桥坏。
2、        所有USB接口5V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所有的USB接口都不能用,一般南桥坏。
3、        个别USB接口不能用:
A 试查5V供电是否正常
B 再看接口是否损害或接触不良
C 再把中间两个信号线对地打阻值看南桥是否损坏
D 南桥坏。

备注:
绝大多数机器给USB口供电的电路中都有一个内部集成过流检测功能的供电芯片,该芯片一旦检测到通过它的电流超过其额定的电流值后,就会从OC(OVER CUPRENT)过流脚输出一个低电平到南桥,南桥检测到该信号后就会关断内部的USB接口电路以保护南桥。

网友:
你发错了吧  这里是显示器维修

网友(2017-07-10):
发错版块了,我遇到过所有接口都不能用,但不死机。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