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供电怎样查看 ?、万能表

楼主(2014-03-12):
比如像usb供电5V怎样用万能表查看? 是不是打usb的脚量?求解  主板供电如何测量?求详细//

网友A:
这个 我不好解释啊

网友B:
这个我不敢说哦,市场现在这么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我不好解释啊

纳尼??大哥,,请讲讲吧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不敢说哦,市场现在这么乱。

这貌似和市场没啥大关系吧 、 、大哥,

网友:
你应该多找找万用表的资料或者教程看,测电压,主板上最高电压是12V,把万用表调到20V直流电压档位,黑表笔接螺丝孔,或者接键盘鼠标座铁壳,或者电容的负极,红笔接USB口的供电脚。

网友:
大哥是不是做维修的?

网友:
楼主不是做维修的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