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开机5秒后 自动灭掉

楼主(2014-03-12):
  症状:开机5秒后灭掉。  检测电压5V正常   无14供电。
     求解决思路和方法,明确说明线路跑法。

网友:
没记错的话
你测量14V的位置跟14V滤波电容不同
直接从滤波电容上测量
至于先外接灯管测下板子高压有没有问题在考虑灯管

网友:
高压或者灯管问题!用单灯测试或者加块高压板试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 ,   加分加分,,快,,分

网友:
无14V供电怎么会亮5秒呢 ,楼主描述不详细

网友:
无14V的话怎么能亮 如果几秒后会灭的话检查高压和灯管

网友:
典型高压问题,直接改通用高压板啊,(14v应该有的吧,楼主应该量的时候不对,要不会亮5秒的)貌似我前几天就修了个这样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
你测量14V的位置跟14V滤波电容不同
直接从滤波电容上测量

  粗心大意的我·· 忘了吧所有的灯管都给测试一下了···  我去换下灯管 看看好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
你测量14V的位置跟14V滤波电容不同
直接从滤波电容上测量

  能 吧测量的位置 给 标出来么·· 这样,我换灯管好了以后  给你加分··

网友:
能亮下说明14V应该是正常出来了的,先排除灯管问题,然后你测下板背面那2个场管击穿了吗?或者换个高压的芯片,

网友:
买个通用点灯管的工具,挨个试,看看是不是有哪个灯管不正常,每次都这样哪里有这么多时间浪费

网友:
查14v供电啊!

网友:
高压,灯管的问题

网友:
修过很多这个板子是高压板的事,既然修显示器就按流程来嘛。14V供电没有你没发现14V往上跑什么都没接吗?直接测下那个14V管子有电压吗、

网友:
联想显示器一般都是高压那块的问题,不管LED,还是LCD的,一般情况下,直接改通用板了,节省时间。

网友:
高压板或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保护起作用了

网友:
我是小白,我学习了

网友:
是啊,能亮的话说明14V是正常的,应该是高压保护了,重点查高压和灯管吧

网友:
能亮的情况下 应该检测高压板还有灯管,一般就是电容怀孕 高压板有高压保护什么的?一般改高压板就好了,高压板坏的比较多,你试试看吧

网友:
高压有问题 啊 可能

网友:
直接测12V的那个管子看有没有输出。 你测电容的话。 有时候开路了 你就测不到电压了、、

网友:
测灯管没问题就是高压板的事,换通用高压板

网友:
不是灯管就是驱动板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