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耕升GT240红缨版不亮

楼主(2014-03-12):
这显卡很奇怪,把显卡安装好,用螺丝固定,如果机箱平放,显卡直立的话,显示器就亮,一切OK ,连续测试几次 3D MARK  也能过,只要把机箱立起来开机 显卡水平,显示器就不亮,如果机箱平放开机后在立起来,那么就会花屏,已经确定 是显卡的问题,因为把显卡放在别的机子上也是这样,个人怀疑GPU虚焊,不过我没有返修台,请教各位朋友 有遇到过这样的故障的吗?请指点。

网友:
奇葩问题  第一次听说...

网友:
要不我弄一段视频 大家看看。??故障确实是我描述的那样

网友:
先加焊试试了

网友A:
怀疑主板槽子......

网友:
不见过是显卡虚焊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主板槽子......

显卡在别的主板也这样,这主板上别的显卡正常

网友:
用风枪吹下试试

网友:
照楼主这样说显卡虚焊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