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风扇满速运行&关机问题

楼主(2014-03-12):
机型: Thinkpad E10(0328A26)[U5600/4G ddr3/320G hdd]
系统: Win8.1+ubuntu13.04双系统
BIOS version: 1.17(86et33ww)
问题:
1. 风扇一直满速运行.
    开机5秒内风扇没有满速运行,可以听到在跑的声音.5秒之后一直满速运行.无论进哪个系统都是这样.开机自检过程完全正常.用鲁大师看温度只有30多度.吹出来的风也是冷的.tpfancontrol无法控制风扇,tpfancontrol之后风扇有停的动作,但立马启动,tpfancontrol显示的speed只有300rpm左右.
2. 无法正常关机.
    win8.1关机之后,屏黑,风扇还是在响,thinkpad的i上的小红灯常亮.按住关机键5秒,风扇停掉了.但是鼠标的灯又亮了.ubuntu则是完全不能关机.

风扇问题急需解决,因为我要通宵挂机,风扇噪音太大了.
目测不是系统的问题,bios是用的最新的1.17.期间有刷过1.05的,问题依旧.
机器里面的确有蛮多灰,今天打开清了一下,之前出风口堵了.现在已经通顺.

网友(点评):
感觉是BIOS问题

网友A:
此题无解建议换风扇一试

网友B:
系统可能要重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题无解建议换风扇一试

我也是这么打算的,买的电扇还在路上
没拆过e1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系统可能要重装了

已经装过各种系统了...
ubuntu,win7_64,win8.1_64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已经装过各种系统了...
ubuntu,win7_64,win8.1_64

是不是Win8.1+ubuntu的原因导致关机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Win8.1+ubuntu的原因导致关机不行

应该不是,因为之前是win7单系统
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D:
用测试硬盘 换个WIN7 试试呢

网友:
学习了。感谢。

网友(点评):
严禁灌水,下次扣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因为之前是win7单系统
也是一样的问题

还原bios看看  还要检查下硬盘是不是有坏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原bios看看  还要检查下硬盘是不是有坏道?

OK,我回去换一个硬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测试硬盘 换个WIN7 试试呢

感谢回复~~

网友E:
兄弟 你好好检查一下 我怀疑还是这机器电路有问题 估计你换完风扇也没用 不能正常关机就说明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 你好好检查一下 我怀疑还是这机器电路有问题 估计你换完风扇也没用 不能正常关机就说明这个问题了

电路这东西怎么检查呢...
我不是太懂啊,虽然我也觉得可能是主板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 你好好检查一下 我怀疑还是这机器电路有问题 估计你换完风扇也没用 不能正常关机就说明这个问题了

然后我在51nb上搜了一个这个问题..一大片
不知道有没有人修过这类机器
里面的人说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E:
兄弟 你要是还不能查电路图的话建议你把这个本子送到同行或高手那里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 你要是还不能查电路图的话建议你把这个本子送到同行或高手那里去修

嗯 周六送过去修一下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