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1s 自动上电 掉电求助

楼主(2014-03-12):
hp 4321s 待机0.02 插上电源自动上电  亮屏之后又自动掉电  掉电后待机0.01 然后再也不触发  要重新拔插电源才能触发 BIOS刷了 通病PD35拆了 HM57也加热了  也是一样 有师傅修过这个毛病吗?

网友:
应该是哪里有供电不足吧

网友:
57的桥爱坏 再有你的好好检查一下EC芯片啊 为什么会自动开机

网友:
桥的可能大些,自动开机去你是否折了COMS电池啊

网友:
楼主换南桥吧

网友:
今天刚好碰到一台,一样的情况,量下开关电压1.5V,拆掉开关板,主板所对应的开关电压是3.3V,量下开关有一定的阻值,估计开关漏电,更换开关,再量开关板电压3.3V,开机正常,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2014-04-11):
不知道什么原因,楼主如果修好补充一下怎么修好的,我们也学习学习

网友:
应该是开关键拉低了电压  自动上电

网友:
换一下开机键试试

网友:
IO 重新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