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G41M-ES2L,,+3.3对地短路

楼主(2014-03-12):
主板之前是跑码,不过内存,拆了L1117。拆了网卡芯片,ITL,ICH,,现在还是短路,求思路1

网友:
南桥 IO用打阻值卡看看

网友:
主板没修过uhzihaoxiubu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烧板,看看能烧出来不

网友:
烧鸡打大发啊啊很好使的

网友:
把時鐘芯片拆了在量一下

网友:
声卡第一脚也是3.3V  时钟也有,北桥也有 老大 一个一个拆了看吧

网友:
472552173,加我QQ,我帮你解决,简单的小故障

网友:
3.3V一般是南桥、时钟、I/O、网卡坏。。。

网友:
拆电容吧。。。。

网友:
lnd .......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看到这么多人回,真是太感谢了,我现在就差时钟没拆了

网友:
你拆了SB?时钟芯片也有可能的

网友:
烧机大法嘛。

网友:
把时钟芯片拆了看看。

网友:
有的板+3.3对地阻值是很低的,都能跑内存 仔细查查别的

网友:
我擦,,,全部复原,,再把时钟换掉,立马OK

网友:
是时钟问题?学习了

网友:
拆时钟芯片看一下实在不行烧机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了,问题以经解决,

网友:
那个是什么东西,可以说说咋修好的嘛

网友:
时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