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虾们主板上的MOS管是不是基本通用的。

楼主(2014-03-12):
问一下大虾们主板上的MOS管是不是基本通用或替换的。无论老的主板和新的,场管是不是都可以互换的。只要分清N沟和P沟的。体积大小有关系吗?
主板

网友:
主板都是N沟的,CPU找CPU的,其它通用。但最好找本块的。极少不能代换的。
我现在都是优先找老板拆,有铅,好拆。

网友:
一般的用CPU场管可以代替主板其他供电的场管

网友:
理论上完全可以,只要分清N沟和P沟的。体积大小不一样怎么焊接啊。

网友:
我都是拿来就换,很少看,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查资料对照一下一般可以

网友:
除了华硕的某些老主板有用过P沟的,其他基本都是N沟,CPU部分的可以通用

网友:
主板上的场管绝大部分都是N沟道的,大小一样就可以通用的

网友:
只要是供电的管子基本都通用 但要注意功率

网友:
最好是上官换上管 下管换下管

网友:
可是有的大小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