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010掉电

楼主(2014-03-12):
戴尔M5010 开机上到1.34左右掉电,掉到0.10不动,按开机键无反应,
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掉电后,查开机电路啊

网友:
应该是掉到0.01吧

网友:
这机器北桥爱坏看看啊

网友:
遇到过一台内存条坏的,,楼主可以试度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北桥坏了

网友:
速度很快啊1个小时不到就搞定有这平台不错

网友:
                      楼主不错啊,想到了北桥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