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320G硬盘不认盘,BIOS下不认,有图,请高手进来

楼主(2014-03-12):
原来一直正常使用,电脑闲置一段时间后,开机硬盘就成这样了,拆下后拿到另外一台电脑上,也是这样子。
现在如图所示,能检测到硬盘,能听见电机转动轻微连续的沙沙声,但检测不出具体型号。
硬盘那几行,说明:
第一行:ST380817AS ,这个是我正常使用的希捷80G。
第二行:空白             ,就是这块硬盘,能检测到,但不显示型号
第三行,第四行:None ,没有接硬盘光驱,啥都没有。
  由于进不了系统(DOS,PE,Windows),无法使用其它工具检测

网友A:
先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找个同批次的 把硬盘上的电路板换了看看

网友:
快递过来我帮你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看看吧

用自制的com线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自制的com线刷??

你也相信刷BIOS?不懂的不要明显误导啊

网友:
电路板更换过了吗?先换个电路板试试

网友:
怎么修的 怎么修的

网友:
是固件坏了,可以手头上没有工具,呀

网友:
1、硬盘型号不出来,换sata线/换个主机挂上去试一试。。别犯这个低级错误。。。2、用什么工具????如果确定是硬盘坏了,那不挂盘进系统后,用wdr5.3,挂上硬盘找一个原盘的rom涮进去,因为这是线路板上的rom,你必须找原盘的,网上肯定有。。其实线路板上的rom坏了的,比较少啊。。

网友:
原盘的话,rom一般没问题,板坏,磁头有问题,固件坏都会造成不认盘,

网友:
固件坏了,重新生成rom看看,如果不行的话,通刷固件好了,前提不要数据,要数据估计500元

网友:
不会搞的话不要乱搞,容易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