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第一次遇到这样问题· 求解决

楼主(2014-03-12):
新机器宏基型号 V5-551G超极本 AMD架构·A8 CPU。开始进液提不开机··清洗完·开机了·进不去系统··网卡启动 U盘启动··硬盘启动·都提示启动失败··BIOS刷过·问题没解决··有没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交流交流·
进不去系统

网友:
没遇到过啊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修复了分享下,修复过程

网友:
你做的启动盘不对吧,,怎么总体是闪迪的 提示BOOT文件,启动项没选择对应该是,进BIOS查看下吧

网友A:
楼上说的对
消失的印记
你重点查下进水的地方
详情
消失的印记
你重点查下进水的地方
详情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启动盘不对也没见过这种提示啊

网友:
进BIOS把启动模式改下

网友:
楼主如果用的是闪迪的U盘,建议多换几个U盘PE看下

网友:
没有遇见这种情况,还是我们经验低了

网友:
你把所有外设拆除后只用USB启动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这个问题也是第一次见,等结果!

网友:
没见过,有结果了,发出来分享下

网友:
你们说的方法都试过了。没有用。硬盘系统也试过的。也重新做过系统。所以引导都一样。也做了WIN8系统。都一样。BIOS也改过了。都一样。

网友:
没遇到过,过来取经的希望分享你的成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
你重点查下进水的地方

网友:
第一次见过啊,现在有没有搞定啊?等结果。。

网友:
还没有修过这么新的机器呢 呵呵

网友:
进水腐蚀的不严重··水进在板载内存里面··内存模块也全部取了··不取的时候··开机点不亮的··要加个内存才能点亮· 现在还没找到故障点··这个机器还没过保的··客户拿去过售后··有备案了·就保不了。。

网友:
一点都不慌!!!!!一点都不慌!!!!!一点都不慌!!!!!一点都不慌!!!!!一点都不慌!!!!!一点都不慌!!!!!一点都不慌!!!!!一点都不慌!!!!!一点都不慌!!!!!一点都不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