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V星MS-7529 主板无内存供电维修

楼主(2014-03-12):
看下全板,V星MS-7529外观完好。
上电测试能触发,但没内存供电。找到内存供电PWM-UP6103
找到VCC5脚供电12V正常,1BOOT内部供电1.几伏不正常,去后面找芯片换,找了半天找不到,问了徐总,徐总说部分主板RT9214可以代换,去找一个换下试(可能要改一下线路)。又找了一会儿,找到换上后还是没BOOT,没办法了又不会改线路,继续找UP6103,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我的IPONE4S灯光下找到一个。换上后内存供电有了。
测试桥供电,正常1.5V
总线供电1.2V正常

CPU供电1.05V正常,这个忘记拍照了。

上真U测试无复位。测量条件VRM_GD在电源管理芯片48脚已经正常发出,

看了下VRM_GD去到了这里

转换出ICH_VRM_PGD给南桥的AD22脚

按照INTEL双桥架构VRM_GD经过电路转换出ICH_VRM_PGD给南桥。南桥才会进行下一步动作。现在ICH_VRM_PGD没有产生,需要查转换电路。VRM_GD控制Q10导通,Q1截止,Q1B级低电平正常,VCC3经过电阻R2上拉ICH_VRM_PGD。测量R2一端有3.3VQ1C级无电压。把电阻R15拆掉还是没电压,ICH_VRM_PGD直接去到桥。断电打了下组织正常,Q1也更换过。最后一个可能那就是南桥拉低了ICH_VRM_PGD果断去换桥,这时候悲催鸟。连续换了两个桥都不行,不知道是技术不关,还是拆桥的时候把好的桥拆坏了,还是植球的时候温度过高把桥吹坏了,还是桥本来就是坏的。总之经过九九81难,终于在我换第三个桥的时候OK了。尼玛,换桥的孩纸伤不起。
最后ICH_VRM_PGD顺利产生,复位也有了,去搞了个CPU和一张2代内存,最后来2张点亮的图。还是在徐总的座位上点亮哟!

总的来说这块板还是比较容易修复的,但是在做桥上面花了比较长的时间,理论上还是很简单的,内存没供电和南桥坏导致没有ICH_VRM_PGD,想要成为一个高手就需要慢慢的积累经验,总结。就像时序里面有了上一个信号才会产生一个供电一样,需要一步一步查下去。
有想要做维修的,赶紧来迅维网学习把。在这里老师会毫无保留的把技术交给你。

为了方便交流,顺便留下我的企鹅:744898538 非诚勿扰
还有一个星期主板学习就要结束了,在这里我代表我们主板班级向徐总致敬!感谢你的无私奉献噶。

网友:
好东西要看一下

网友:
第一个照片没有下面的清晰。继续努力,多发表维修贴。我先来赞一个!

网友A:
在基地一般要学习多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基地一般要学习多久呀

主板一个月,笔记本2个月,显示器,数据恢复也是差不多一个月

网友:
去实地还是很不错的选择呀。问下楼主,实地有没有教保护电路的工作原理和信号?对于这块我现在不熟

网友:
第一张点亮是在助教的桌子,第二张点亮的是徐总的,呵呵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思路啊。。。继续努力。发更好的帖子

网友:
很给力!!!换桥!!

网友:
看了之后深有体会。。。      学习楼主的精神

网友:
V星板子UP6103坏是通病来的了

网友:
能看懂电路图 对维修的帮助实在太大了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能看懂图纸呀···

网友:
很给力啊讯维!

网友:
之前换的那两个桥 是不良的么  还是说 没焊好  嘎嘎

网友:
多来看看总结下思路。

网友:
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

Curtain.情歌 -2 严禁灌水

网友:
换三个桥要多久的时间?

网友:
工作条件到没有啊?!

网友:
你也是在主板那上课的吗,,

网友:
学技术就该这样 有耐性

网友:
之前那两个桥是在练焊接的板子里找的吗

网友:
要是把你给后屋换桥的照片拍下来就更好了~~哈~

网友:
电路图要怎么看啊

网友:
好经验,很详细。

网友:
好专业啊。想学学

网友:
名字叫啥、裴晨阳还是黄启亮

网友:
我想起来了, 你是刘飞扬是吧

网友:
换桥就是要有耐心和长时的经验哟,

网友:
新手磨练,总的磕磕碰碰

网友:
遇过这样的 没修好 可能就是同一个地方的故障

网友:
字里行间透漏出对学校对老师的感情😊

网友:
看来实地就是不错啊。

网友:
不错 思路很好 BGA要多练哦

网友:
据说 徐总会爆屁股,谁敢去啊 哈哈~~

网友:
羡慕实地啊

网友:
现在买的新桥也有不行的

网友:
思路清晰,就是做桥有待改善

网友:
给力啊!什么时候我也能有时间进修进修啊~~~~~

网友:
写得很详细

网友:
MSI的有图的确好修,拿了一批,牺牲几个板子就修发一大批

网友:
主板的图都找到了.厉害

网友:
学习了 有帮助

网友:
徐总打你屁股

网友:
前几天修一片梅捷的主板pwm芯片7脚无开启电压。顺藤摸瓜找到了电压检测电路的一个排阻坏了。其实有些问题高经验解决还是有局限性要按照原理维修才可以准确快速。

网友:
图文并茂,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做起来比较复杂,特别是换桥,这东西需要的是经验,就像是一个有经验的飞行员,飞了多少多少小时一样的道理,但也会偶而出事,例如说MH370

网友:
学习ing,努力努力

网友:
这主板好像都是这个毛病,是不是V星的通病啊

网友:
楼主很给力啊 赞一个

网友:
内存供一般是几V

网友: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修赔了啊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