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求助

楼主(2014-03-12):
下午接到一块V星G31M3 V2主板,主板问题是插诊断卡之后跑数跑到d5断电,然后又自动开启继续循环,,我直接刷bios,测试不断电了也可以正常点亮,但是重启一下就坏了,重启后跑数到d5 11然后就没反应了, 测各个电压都正常,清空bios就能好,但是一重启就坏了,,电池也换了,跳线也换了,实在没有维修思路了,,,请教各位大大有修过这个毛病的么

网友:
南桥可能有问题呀,,,,,,,,,,,

网友:
换换南桥吧

网友:
换换南桥吧,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
重刷 bios 我感觉 是 bios 没刷好 重刷 bios时 选择 清空 dmi 数据池

网友:
把诊断卡换个PCI插座 就OK

网友:
我怀疑也是南桥的过,换bios.芯片也不行,换南桥还有价值么,修好才给20块钱

网友:
已修复,底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