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BGA时芯片易坏

楼主(2014-03-12):
最近接到几台E40的机器,都是显卡问题,4脚管胶的那种,取的时候不掉点,芯片也不短,但装上就是用不了,换了芯片后都OK,特来请教下高手,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芯片坏的几率不要那么大,现在是拆下就坏,不会是短路,就是装上不能用。。。。。谢谢了。。

网友A:
灌胶的取芯片一般温度都高点,不高就掉点,你自己选择吧,这芯片业不贵啊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期待有高手回答

网友:
灌胶的BGA风险是大点,但收费也要高点

网友:
所以灌胶的BGA 收费要比一般的高啊

网友:
灌胶一般显卡坏得多

网友:
这个只能自己多试试了

网友B:
达到一定的温度就用镊子翘,一般都不会掉点,而且芯片也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达到一定的温度就用镊子翘,一般都不会掉点,而且芯片也是好的。

看来是我的温度美掌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灌胶的取芯片一般温度都高点,不高就掉点,你自己选择吧,这芯片业不贵啊

我只是想节省点成本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