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板子通电维修

楼主(2014-03-12):
师兄们,这几天有几个DELL笔记本短路了         就是把显卡取下来,可不可以直接通电测试?     把PCH桥取掉,可不可以通电呢?    {桥取下来后通电会不会烧东西}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取下PCH桥或显卡之后,可不可以使用烧鸡大法   ?/    知道的说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去掉桥后是可以通电的   前提是要把焊盘清理干净

网友:
可以的,放心试吧

网友:
可以通电。

网友B:
去掉桥后是可以通电的,  不过要注意焊盘不要连锡哦

网友:
什么地方短路啊  非要取下来  各大电感阻值没量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桥后是可以通电的   前提是要把焊盘清理干净

恩   但是理论上不是说那么多的信号线到桥里,取下桥通电,就相当于信号线或控制线悬空,不会瞬间大电流烧负载吗      求分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桥后是可以通电的,  不过要注意焊盘不要连锡哦

但是理论上不是说那么多的信号线到桥里,取下桥通电,就相当于信号线或控制线悬空,不会瞬间大电流烧负载吗      求分析啊

网友:
但是理论上不是说那么多的信号线到桥里,取下桥通电,就相当于信号线或控制线悬空,不会瞬间大电流烧负载吗      求分析啊

网友B:
这个问题我觉得  真的不用太纠结,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跟你说  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觉得  真的不用太纠结,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跟你说  呵呵

其实我已经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已经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可否给小弟讲一下啊。